[维修求助]
果8plus换后盖后,装上屏幕就无限重启

楼主(2018-12-26):
本人前一个礼拜给顾客换了一个iphone8puls后壳和压屏。  后壳每个螺丝和部件都是按照原装位置安装的。  装好后现场检查各个功能都正常,顾客也拿回家使用了有五天左右。突然奇怪的事就开始发生了。   手机突然死机黑屏。长按开机键手机就会无限重启。来到我这,我拔插电池后手机恢复正常。顾客回去后没使用多久又出现了这种问题。这个时候我以为是主板哪个部位接触有漏电,我就拿高温绝缘胶带在壳子上面贴了一层。保证主板不接触后壳。  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
手机现在只要一装上屏幕就会无限重启,屏幕取下来下来就一切正常。
我面对这个问题我现在束手无策了,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一点线索都找不到。真的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特别难受

网友:
人家赔机你拿得到钱么 你这么开心

网友A:
断开指纹了吗?试试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网友:
换个屏幕总成试试看

网友B:
奇怪的现象  ,,,,,, 还有这种故障

网友C:
先软后硬,先刷机试试再动硬件!

网友:
真赔不起哎, 换壳子和盖板都没赚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指纹了吗?试试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如果断开则能好的话,那最终我还是得把指纹装上去啊~ 问题不还是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软后硬,先刷机试试再动硬件!

我感觉是硬件的问题,壳子装好之后,客户还用了五六天呢 应该跟软件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现象  ,,,,,, 还有这种故障

对, 一点线都找不到,很头疼。

网友:
不接前排试试

网友:
换屏重试,只装屏,如果还是一样,就查屏座子,看看座子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D:
换盖板的时候前摄听筒网金属和排线之间有胶贴是否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盖板的时候前摄听筒网金属和排线之间有胶贴是否贴好

这个没贴也会影响手机吗?

网友:
好,我试下

网友:
我也感觉是前排问题

网友:
前摄像头排线拔掉试试

网友:
板子看下有没有掉了锡渣,我在其他机子有试过,有个小霉点。一样的故障。清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