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C881P不触发

楼主(2018-12-26):
示波器打1 2 5 6 脚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换系统供电芯片一般都会好的   拿风枪吹下试一下就知道了   通病

网友:
参考LA-9941p      bios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一般BIOS都参与触发了,你就按平常时序去修,没图纸 看开关键有没电压,按下有没电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