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60P认不到声卡与显卡 大神支招

楼主(2018-12-26):
     接了一台T460P 论坛图纸资料都没有,故障是找不到声卡与显卡      个别情况开机能找到声卡与显卡,这时候独显感叹号,声音大小不可调且无声........(是调声音的都拉不动.....)
     神一样的机器啊 几天了没一点头绪,也不怎么敢动手 四代内存 除了无声音无独显可以正常使用的
     论坛有两个BIOS下载刷了没用 板号NM-A611

     各位大佬能给个思路吗 怎么查

      ALC3245声卡谁有脚位图 麻烦发出来我查一查声卡 毕竟比显卡好查

补充内容 (2019-1-6 12:04):
此机已经解决了 论坛找到ALC3246声卡脚位查的 有个供电1.5供电不稳 有时候偏低 有时候没有 出手几天了也记不清楚那个芯片了 11楼兄弟找3246声卡查供电吧 可能和我一样的是通病

网友A:
找显卡和声卡的共同点,应该是3.3v转换电压不稳定!

网友:
不会是CPU虚汗吧

网友B:
示波器看看3V的滤波情况怎么样先。

网友:
原机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显卡和声卡的共同点,应该是3.3v转换电压不稳定!

没图纸啊 ...............有图纸确实要查一些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看看3V的滤波情况怎么样先。

整个3V不稳那应该不会只是显卡 声卡认不到吧

网友:
这就是原机啊 我刷过了BIOS  故障不变 又刷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新的机器也开始出问题了

对啊 太新了也没图纸啥的  又是奇怪的问题 疑难杂症 麻烦的很

网友:
BIOS和南桥 都有可能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台 ,,不能识别显卡 偶尔多启动几次也能识别 。bios 搞过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台 ,,不能识别显卡 偶尔多启动几次也能识别 。bios 搞过一样

找论坛ALC3246声卡脚位查供电 可能和我这个一样的通病少个1.5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找论坛ALC3246声卡脚位查供电 可能和我这个一样的通病少个1.5供电

我查了这个声卡芯片PDF 外围只有1.8v_run 电压 。没找到1.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查了这个声卡芯片PDF 外围只有1.8v_run 电压 。没找到1.5v的

3246脚位是1.8 实际上3245应该是1.5V  我的故障就是这个1.5不稳 有时候没有 修好之后是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