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 一颗小小电阻导致显卡感叹号

楼主(2018-12-26):
机型:f550v
版号:x550cc
故障:显卡感叹号
维修过程:装系统后显卡感叹号,win7 win10 都是一样,
只有拆机检查了。
检查主板显卡供电正常,
测量显卡部位电容,发现1.5VSG无电压,
检查也是显存供电,顺藤摸瓜一路检测到Q7703
发现有电压输入,mos管没有电压输出,电压没有转换过来,
G级无电压,
发现R7701电阻不见了,掉了之后就没有12v上拉使mos管道通,补上后修复

网友A:
观察细致,思维缜密,判断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察细致,思维缜密,判断力强!

评价精准,语句精炼,逻辑力强。。。。。。。。

网友:
没显存供电也能开机呀?下次碰到这个先检查这个

网友:
还好是供电缺失故障,要是各供电都正常,这故障就比较不容易定位了

网友:
维修不容易

网友:
这水平挺厉害,放在以前那是要挣大钱的,现在难了

网友:
技术真的好到位

网友B:
没显存供电,也能跑码,且能显示开机画面?为什么?

网友:
你描述说做系统之后显卡出现感叹号    之前是正常的吗?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难查一些,很多人都会走弯路。。。。。。。。。。。。。

网友:
思路清晰,言简意赅,学习了。。。。。。。。。。。。。。

网友:
楼主 技术确实精湛  可惜现在电脑行业不景气 以前就吃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显存供电,也能跑码,且能显示开机画面?为什么?

用的是集显呀 一定是这样嗯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难查一些,很多人都会走弯路。。。。。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难查一些,很多人会换这换那的。。。。。。

网友:
这种需要细心查了  楼主技术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观察细致,思维缜密,判断力强!

网友:
技术好,判断迅速又精准,不错的,支持!

网友:
没有电压可以亮屏,或许这个机器就是这样设计的,不过感谢楼主分享这个思路,以后遇到这类机器的话可以参考下。

网友:
有点位图是好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好办了

网友:
华硕的BIOS问题会引起显卡感叹号,要是我修的话肯定是要刷BIOS刷到怀疑人生

网友:
基础扎实啊

网友:
分晰得好,仔细

网友:
还好不是我,要不然这个显卡不知道要换多少个

网友:
高手,检查的很仔细嘛!恭喜……

网友:
有的时候维修真的是靠细心啊,,,,,,,,,,

网友:
感谢分享 又学会一招 技术厉害!!!

网友:
这种小问题最费时间了 不好排查 费时费力

网友:
有的是不常见的, 就这个简直是要多分析 共同学习提高

网友:
有点位图 好修多了

网友:
一个电阻 这个都能检测出来 解决黄叹号 厉害啊

网友:
一般人都直接换显卡了 楼主还是比较谨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