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
松下TH-P42C30C等离子电视机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12-26):
松下TH-P42C30C等离子电视机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松下TH-P42C30C

  故障现象:等离子电视机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一台转修松下TH-P42C30C等离子电视机,开机听到机内继电器跳动响几声之后红灯闪14次电视机不开机。

  查资料没有闪14次代码表,只有闪1-13次的,咨询网上师傅有的不回答,有的不愿意提供资料或帮助,说实话我修等离子实在是没有经验,只有埋头实干慢慢摸索着了,究经是A板坏是P板问题?先着手电源,取下A板与P板控制排插P6(15针) 第一针是屏主开控制,第5针是待机控制,第6针是待机5V,第7针是F15V控制。试着把第1、7短接后再串上3.3K电阻跨接到5V上,这时在Vsus输出电容上接上100W/220V灯泡做负载。在P34(实际上是接本机面板电源开机微动开关)插口上用镊子短接,灯泡也没亮但听到继电器吸合后又保护了,再试开机测得15VS有输出到P6至A板,没有F15V到P6至A板,也没有Vsus电压产生,更没有Va电压了。(从实际印刷上看得出Va电压是从Vsus电压来经过开关电源再次产生Va),本机没有220V交流电源开关,只要插上电源本机就有5V、15V电源,15V是经过P沟MOS管UN302 UN304输出F15V和15Vs到A板上的,再经过U207(HT68F30  SOP16贴片)电源MCU控制各路电压的产生,反复短接P34接口,查电路看出F15V输出是P沟UN302来完成,开机瞬间发现UN302栅极无驱动低压平,顺着线路跑到UN302驱动Q423(型号RKU)栅极有输入4.5V但漏极始终为14.82V,查RKU的资料得知是P沟场效应管,用7002替代后F15V有输出了,再开机测量Vsus电压仍无但面板绿灯闪四次后常亮了,这下心里舒了口气,为什么没有Vsus,再跑印刷板电路得U202是 8脚贴片型号25600,它是Vsus振荡芯片,查PDF得知第7脚是供电,再开机测果然7脚没有电压,这下就再顺电路跑到光耦QP6——Q308 ——U207第15脚无高电平输出,再换掉U207 HT68F30芯片后灯泡终于亮了测量Vsus=178.8V Va=51.6V所有电压都有输出了,把P板与A板插好,开机绿灯闪亮之后屏幕开机画面就展现面前,输入信号后鲜艳的色彩和悦耳动听的伴音出现!至此,松下TH-P42C30C等离子电视机不开机故障修复。不知这样修等离子是否让高手们见笑了,请各位大师们给予正确的修复方法!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版主付出有了回报成功了就行,也吸取不少经验这点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