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膏和锡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2-26):
都是助焊剂吗,如果元件和电路板连接(特别是贴片的元件连接)是用锡膏还是焊膏,愿闻其详

网友:
焊膏,是使用在焊接的时候 作用是使焊锡流动性更好,焊点更饱满 圆润 光滑。
锡膏是用在小型IC植锡 里面主要成分是微小的锡粉 助焊成分等,不能使用在焊接上 只能植锡使用

网友:
锡膏  小锡珠形成一堆软膏.

焊膏  只作焊接助焊作用.

网友:
锡膏做bga的,得用钢网,和芯片对应的孔位,然后用锡膏填满,加热。每个焊点就都是锡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