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iPhone7感叹号 无服务 加阴阳屏 吐血维修

楼主(2018-12-26):
本来是国行机器,能进系统,跟同事说让他去换机并再三叮嘱一定不能刷机,结果第二天同事发来一张图,问我这样还能换吗,唉 吐血,白叮嘱了一通最后他还是给刷机了

那只能自己修了,因为无串号无基带,7的通病,所以根本也没想能修好,所以过程也没怎么拍图,第一步,先干基带电源,直接找了好的有基带的ID板,把基带电源换了并飞线左下四个通病引脚(没拍图),装机还是那样,又s5 ldo9各路电压打阻值,发现阻值都很正常,s5对地172  ldo9对地264  心喜,这可有的修了起码有点希望了,但基带电源已搞,感觉无从下手了,问了下别人,换大小射频,于是直接就一次干了两个射频,干上端射频时候发现周边直冒焊油,原来之前这人已经修过了,换过小射频了

干完发现不光没解决,还阴阳屏了,郁闷,朋友说先找好的基带CPU换了刷机试下,如果还是感叹号无服务,说明是电路问题,如果显示正在搜索,说明原基带挂了,于是操作了一下,换了刷机就显示正在搜索了,搜索一会就无服务了,也没有感叹号,那就是原基带挂了,灰心了,准备收尸。为了善始善终,把原基带值上去,刷着机,就忙别的去了,第二天才想起来看它,左上角竟然显示无Sim卡,按*#06#出串号了,基带也有了

无心插柳,无服务问题阴差阳错解决了,接下来搞阴阳屏了,本以为是吹射频时候背面电感组虚焊导致,所以去加焊晃了下电感组,无果,想了想阴阳屏多是背光回路问题,测了下座子 阻值也正常,它是通背光ic的   从料板拆了ic换了上去

也还是一样,测了线路都通,又怀疑底端被架子压的变形了座子接触不上了,加热掰了一下,装上发现好了,以为修好了,迅速装机  发现又不行了,再次拆下来,这回准备换座子了,但镊子碰了一下 座子也还好,想了个办法,插一个废屏,从屏的背光焊线的那地方测,看有没有对地阻值不就知道了,

量了下,四个触电  三个是分别接背光正极和两组背光回路的,但发现了问题,一组背光回路跟背光正极供电是通的。到处找是哪里连了,背光ic肯定不是,因为换之前之后情况一样,显微镜使劲观察猜想,电容也没有碰头连锡的,就把它们的保险电感清理干净,一步步查,一清这里时候 发现两电感中间在胶底下卡了个锡球,是换射频时候暴锡了

将卡的锡球挑出来,阴阳屏立刻解决了,气晕,至此全部修完,装机

移动卡 联通卡 分别试了,都支持了,基带电源也飞线了,此机从此高枕无忧。
iphone7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11-1.htmliPhone7无基带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51-1.html

网友:
7的通病

网友:
7代的通病,刷机容易刷不开机。

网友A:
总结一下,原始故障点到底是那个?感叹号+无服务, 与后来的 无服务,    少了个感叹号,那感叹号代表什么含义,希望告知

网友:
感叹号就是无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一下,原始故障点到底是那个?感叹号+无服务, 与后来的 无服务,    少了个感叹号,那感叹号代表什么含 ...

嗯,感叹号应该是直接就是无基带这个东西,后来换了ID板上好的基带之后,显示的无服务就没有感叹号了,说明机器识别到了这个基带 只是跟它不匹配而已

网友:
加分了。这破手机基带问题给维修带来好多福利,吃票子。

网友B:
重点不说,净扯随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不说,净扯随机的

网友:
总结一下就是,无服务带感叹号的,先测阻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先重植基带cpu,我这个就是这么修好的

网友:
虽然我不会修手机,但我竟然也把楼主的帖子一字不漏的看完了,今天没分了,明天有分了给加分!

网友C:
吴基代 加焊基代电源后 老是返修 飞线 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返修了 请教下大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吴基代 加焊基代电源后 老是返修 飞线 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返修了 请教下大审

嗯  飞线就是根治了,亲戚朋友用7的  我都给他们飞了根线

网友(点评):
我估计我之前的那台7,购买二手的,几天出现基带问题,那就回去保修,修好后估计都是飞了根线去根治

网友:
思路清晰,文笔极佳;阅君一文,胜十年书

网友:
文笔极佳;阅君一文。。。。。。。。。。。。。。。

网友D:
干完发现不光没解决,还阴阳屏了,郁闷,朋友说先找好的基带CPU换了刷机试下,   这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完发现不光没解决,还阴阳屏了,郁闷,朋友说先找好的基带CPU换了刷机试下,   这是啥意思?

是一种判断基带好坏的方法

网友:
这个修起来不简单啊  历害   佩服

网友:
修得太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