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电路能输出多少V电压和多少W

楼主(2018-12-26):
如图。。能输出多少V的电压总功率有多少W

网友:
电压 V = R × I
电压 V = P ÷ I
功率 P = V × I
电流 I = P ÷ V
功率 P = V2 ÷ R
自己慢慢的去计算吧。

网友:
如果输入端为220V交流电,负载没有接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当然就是400V直流电了;如果负载为R1,那么最大功率为117W,那R1就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