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内屏不显,外接花屏

楼主(2018-12-27):
一代I3的机器,ATI 独立显卡 。内屏不显,外接花屏。换过显卡,加焊了显存,(论坛好多这个故障,坛友说换里显存也没好,所以没换)
刷过BIOS,换过CPU。CPU供电0.8v。显卡1.5v,1.1V 都正常。我查了好久论坛 ,这个问题大家都没修上,有没有朋友修好的?或者给
点意见

网友A:
还是换显存吧,外接是不是乱码似的花屏,要是8成显存,再不就加一下南桥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你看看图纸是谁发出的显示信号

网友:
屏接口供电电压,还有开启正常吗? 要是不正常先排除外围问题,再考虑显卡或者显存,淘宝上买的显卡大多都是坏的

网友:
楼主 要是我 就直接干显卡了  有惊喜

网友:
换显卡了,而且换了显卡还是花屏。就和二楼说的一样,都是字符STARRY HU你是修好过吗,你不看都知道花的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显存吧,外接是不是乱码似的花屏,要是8成显存,再不就加一下南桥

你是神仙,确实是乱码 字符,你修好过

网友:
别这么说,只是修的多,那就直接换显存吧,显存加焊一般不行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其他小电压吧,估计还是缺电压的

网友:
还是换主板吧,太浪费时间了。修好还一定稳定。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多少钱的吧  换一块主板吧

网友:
楼主这个换过显卡了还是一样,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如楼上所言,这时候可以换显存试试了,两个两个的换,换完还不行的话楼主再上来回个贴

网友:
估计有显存坏了 上个图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板不贵啊。

网友:
换主板了,换显存浪费时间,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