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安装系统中,强制断电后出现灰屏状态

楼主(2018-12-27):
客户一台苹果A1466有系统登录密码,客户忘了需要装系统,这是安装系统时候的图片
我把系统装完,然后没有把U盘拔掉,直接进入了苹果U盘,我就强制按开机键把电源关闭了,然后再开机就出现灰屏的状态,有背光无图像,也没有开机Duang的声音,拆机把电池拔掉故障一样,也在苹果官方上找过解决办法:1.重置NVRAM   2.重置SMC。故障没变化 ,现在怎么解决?
    备注:图片是在机器上方俯拍的。拍出来貌似是白屏,实际是有背光无图像的那种灰屏,所以请不要说是系统坏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顺便求个这机器的BIOS(2017年的 Macbook Air),有此资料的哥们方便的话给一个,谢谢!

补充内容 (2019-1-8 17:39):
在淘宝上买了一个BIOS刷写了,故障没变,还是灰屏

网友:
苹果售后啊

网友:
换个硬盘啊

网友:
硬盘坏 鉴定完毕

网友A:
取了硬盘可以出问号 撞上硬盘啥也没有

网友:
17年的机器,应该还在售后吧?抽时间去看看

网友:
跟硬盘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吧,就那么容易就坏了?

网友:
硬盘坏,我插苹果安装盘至少可以找得到启动盘吧,这个直接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了硬盘可以出问号 撞上硬盘啥也没有

去掉硬盘也是灰屏,现在的机器用win10原版启动盘也照样可以引导的,这个插上去也没反应,所以可以证明跟硬盘没有直接关系才对

网友B:
硬盘坏,换个硬盘试试!
。。。。。。。。。

网友C:
破机器,烂苹果,这么容易就坏了,bios坏了吧

网友C:
启动按键盘引导不显示u盘硬盘啥的吗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 直接换硬盘就好 楼主还在犹豫什么

网友D:
固态硬盘强行断电会掉固件,苹果EC检测信号多,看型号的说不定你那款卡在读硬盘上,所以虽然有U盘启动盘也是没用的

网友E:
还可以识别到U盘就进U盘系统,如果还能安装就重装系统,苹果系统要一直装到激活界面再拔U盘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坏,换个硬盘试试!
。。。。。。。。。

不是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机器,烂苹果,这么容易就坏了,bios坏了吧

有可能吧,在更新EFI 固件的时候我强制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按键盘引导不显示u盘硬盘啥的吗

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硬盘强行断电会掉固件,苹果EC检测信号多,看型号的说不定你那款卡在读硬盘上,所以虽然有U盘启动盘也是 ...

你的意思是这个硬盘坏掉了吗?但是我拆掉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识别到U盘就进U盘系统,如果还能安装就重装系统,苹果系统要一直装到激活界面再拔U盘试试看

不可以识别苹果系统U盘了

网友:
遇到过一次了联想小新,和你一模一样,而且新的电脑顾客让我改7,中间强制关机一次,再也打不开,换电池都不行,后来拿售后换新的了

网友F:
修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啊

没有啊,我也怀疑是BIOS坏了

网友:
你外接试试

网友G:
用苹果安装盘看下可以引导不,现在很多苹果机器都是要先装苹果系统才可以装WINDOWS的,U盘插上去也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苹果安装盘看下可以引导不,现在很多苹果机器都是要先装苹果系统才可以装WINDOWS的,U盘插上去也没有反应

我就是在苹果系统下的终端用命令行制作的苹果系统启动安装盘,插上去一样的问题。应该不是单单系统问题这么简单。我咨询了一下售后好像说有什么特殊的专用工具才可以引导起来。我们外面搞不到这个工具,具体是什么软件不清楚

网友:
我看键盘大小写指示灯也不亮,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16楼朋友说的有理,固态硬盘掉电很容易引起固件丢失,然后就卡机,二三线品牌的固态硬盘出这个问题的几率高,苹果的固态应该是用INTEL的

网友:
这个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万一手上碰到 还不好跟客户解释

网友H:
装完苹果系统不可能在u盘启动了。那是更新固件吧。估计固件问题。你的u盘怎么苹果标志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装完苹果系统不可能在u盘启动了。那是更新固件吧。估计固件问题。你的u盘怎么苹果标志不对呢。

可能是的,然后我直接关机了,出来一个白苹果不动,我以为死机就直接按电源键关机后就这样了,是不是需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装完苹果系统不可能在u盘启动了。那是更新固件吧。估计固件问题。你的u盘怎么苹果标志不对呢。

用的黑苹果乐园的系统

网友I:
买个SATA转接板把硬盘接到台式机上看看吧

网友:
能认的话就是分区出问题了用DG处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买个SATA转接板把硬盘接到台式机上看看吧

这个转接板叫什么

网友:
换硬盘   刷BIOS

网友:
我也觉得是BIOS的问题,这是2017年的机器,不知道老兄有没有这款机器的BIOS资料,能否提供一份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