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 6sp 通用 指纹正常 HOME键失灵 按键 飞线图必杀

楼主(2018-12-27):
苹果6S 6sp 通用 指纹正常 HOME键失灵 按键 飞线图必杀
苹果

网友:
是返回键吧

网友:
什么原理,可否说来听听,图大点行不

网友:
就是,多说说

网友:
这种过一段时间 指纹也不管用 排线折了

网友:
排线断了,这样只能短时间用

网友:
割了全部飞才牛逼

网友:
其实有显微镜就自己接就行了。

网友:
home能用,指纹不能用,咋整

网友:
厉害, 这里都是维修大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