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非原机BIOS芯片 不出CPU 供电问题

楼主(2018-12-27):
机型 DELL  14-5455 版号 LA-C142P REV:3.0   独立显卡
故障: 开机卡LOGO
检测结果:BIOS问题。 原机的BIOS芯片取下来后 备份的过程中提示校验失败,导致不能备份。
处理过程: 由于原机BIOS芯片(winband  25Q64FVSIG ) 不能读取,换过编程器,现在确定原机BIOS芯片有问题, 目前不敢用原机BIOS刷写下载的BIOS
  ,重新找了一个一模一样芯片型号的BIOS芯片   开始刷, 但是,无论怎么刷  原厂 的 经过测试好的资料  刷进去 都是开机无显示,电流0.4A
没CPU供电。目前换过2个BIOS芯片 试过  都无法使用。
现在能确定的问题: 1,原机BIOS坏  但是能亮机显示LOGO。  2,这个机器不能乱换芯片,会导致不跑马   。3 , 原机BIOS 不带 OTP 。

请求各路大神,指导一下  这个情况 如何在不买剪板BIOS 的情况下 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求大神来指导下啊  !!!!!实在是没法了

网友:
一模一样的芯片?

网友:
那就按不出u供电往前面查啊

网友A(2019-03-31):
我也碰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子,刷了很多的BIOS都是通电报警7声,用原来的BIOS可以点亮但是卡LOGO.楼主问一下,你的解决了吗,通告知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子,刷了很多的BIOS都是通电报警7声,用原来的BIOS可以点亮但是卡LOGO.楼主问一下, ...

已经解决,我那个刷了原厂BIOS就好了

网友(2020-01-31):
笔记本原机BIOS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