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大麦2 板号DAOTWSMB6E0 REV: E

楼主(2018-12-27):
机器刚接机询问商家问题
商家说有时候开机掉电有时候白屏
接机一看确实掉电

然后拆机 一通电测试发现不开机了我内个去
捡到狗屎粑粑了 唉 测试待机 3V正常触发瞬间 5V不正常3.5V掉电 电流0.08A掉电可以反复触发但是触发里马掉电
打开图纸

测量3V没问题 测试5V输入开启都对的直接更换芯片
呵呵点亮了 还原故障了
下面开始修这个机器通病CPU供电芯片和管子容易坏

直接更换上下管和CPU主供电芯片
反复开关机多次没问题装机

用压力测试一切正常收工

附上原机BIOS

网友:
经验丰富啊,见到机器就知道通病在哪儿!

网友A:
楼主这个属于秒杀的行为啊。另外你的万用表为什么绑着绷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属于秒杀的行为啊。另外你的万用表为什么绑着绷带

大概是受伤未愈。。。。。。。。。。。。。。。。。。。。

网友:
楼主这个修得不错。什么问题有楼主在都迎刃而解的了,加分。这个是CPU上下管会发热很严重的那款战神吗?

网友:
修的稳稳当当,不急不慢的,

网友:
这款机器做工真的不咋地

网友:
这个修的真的精细.楼主经验丰富.白屏不用解决嘛?

网友:
看来你万能表受到了严重的外伤 啊

网友:
你们用的放大镜多少钱买的  我淘宝买来两个都不理想

网友:
这板子3V和5V是两个独立的供电芯片是吧?

网友:
直接就秒杀了啊,不错不错!!!!!!

网友:
技术高超,思路清晰,学习了!!!!!!!!!!!!!!!!!!11

网友:
这CPU供电芯片的管子好像有点特殊的 。和其它的不一样。 见过一次温度不正常掉电的。好像也是芯片引起

网友(2020-05-21):
放大镜挺好的啊。

网友(2023-08-16):
技术不错!学习了!这个“大麦”的牌子很少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