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出5片未修坏板

楼主(2018-12-27):
销售
数量: 5
单价: 打包
进行状态: 进行中
设备类型: 配件
所在地点: 东莞
手机号码: 13377717977

四代I5,板未修过,待机0.3    FX50Ji7-4720H gtx850 2g独显,桥,CPU 显卡没动过,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四代I3,未修过
清华同方四代I3,内接不显,外接正常    ACER主板,南桥换过,io拆掉了,显卡是GTX850 2G  CPU I5-4200H 没动

网友A:
多钱 fx50j  或者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钱 fx50j  或者打包

五片板CPU坏的应该是那片四代I5 FX50J有可能是显卡坏了,这片板四百块

网友:
FX50J一套齐全吗

网友B:
打包什么价啊,明盘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包什么价啊,明盘把。。。。。。。。。。。

网友:
BGA的主板这么值钱啊v     以前都卖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五片板CPU坏的应该是那片四代I5 FX50J有可能是显卡坏了,这片板四百块

那个宏碁的4代 cpu是好的吗 我拆 cpu用 和这个fx50打包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宏碁的4代 cpu是好的吗 我拆 cpu用 和这个fx50打包多钱

FX50有可能显卡有问题,CPU可以保证是好的,毕竟外接都可以正常进系统的,ACER的那个CPU跟显卡我可以保证是好的,那片板是个同行清灰导致不触发了,一开始都是正常用的,这2板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FX50有可能显卡有问题,CPU可以保证是好的,毕竟外接都可以正常进系统的,ACER的那个CPU跟显卡我可以保证 ...

ok 怎么交易
我qq1825723928

网友:
第一块X555LP多少钱 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