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HP 240G3问题

楼主(2018-12-27):
一个奇怪的HP 240G3 板号 LA-A993P,单独使用适配器不可触发,装上电池未开机前可以充电,也可以开机,但开机後变成不充电,系统只能使用电池的电力.把电池去掉就掉电了(换言之不可以使用AC电源)
  目前检测结果如下:
  在使用AC情况下,BQ738发出ACIN是高,但是EC不发出EC_ON没有,所以没有 3.3V和5V

在使用AC加电池下ECON出来了,3.3V和5V出现了
EC KB9012QF A4带程序,已经换过,确定和EC无关
  LID是高电平,所以也无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从何处着手

KB9012QF_A3_ZS040 LA-A993P.rar

网友A:
惠普还有个中间针检测信号,楼主注意查一下。另外可以换个电源试试。插上电源的时候接口处的灯是否有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还有个中间针检测信号,楼主注意查一下。另外可以换个电源试试。插上电源的时候接口处的灯是否有亮?

是换个电源头试试。

网友:
我是用转换接口的..不过因为使用者用原厂的适配器得到的状况是一致的,电源座的灯是正常的,接AC为白灯,接上电池为橘灯...关机装上电池上的时候瞬间1.6A随即降至0.8A

网友:
换个电源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