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g470的维修 维修结果一半无法再继续

楼主(2018-12-27):
今天收到一台g470笔记本电脑,开机0.2多电流,一看就是电压不全,经过测量是没有CPU供电,接着测量CPU开启信号已经出来了,二级转换的电压也都出来了,把95831CPU电源管理芯片的24脚电阻去掉,CPU电压顺利产生也就说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全都满足的,可能是h_cpupwrgd这个信号没发出来,可能要加焊桥了,但是我又仔细的测量了一下发现 正好这个机器的点位跟图纸都有,于是用点位图找到r302,如果把r302拆掉如果是左边短路就是ec坏,如果是右边损坏,就是桥坏, 于是顺利换上EC但是开机是开机了,也亮机了但是要等20多秒,刷了好几BIOS都不行最后在论坛上看到这位坛友的案例跟我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最后他完美的解决了,解决办法是一个迅维远程的班长给他发了一个BIOS刷上就好了 求求大神们或者论坛管理员看到此贴后帮帮忙了  谢谢

网友A: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有。。。。

没有呢  没有这个bios卡在这了没办法继续进行了

网友:
你这是要找袁大神的节奏,他好像在工厂很忙的吧

网友:
刷EC BIOS可以解决

网友:
坐等大佬修好    出结果

网友:
你意思是现在开机20多秒才能显示是吗?改下ME就应该能好的吧?加我QQ:514478579,我帮你改个试试看。

网友:
桥内的PWROK是开启时钟的(由EC来开启)
前提条件是,桥供电要正常,25M晶振要起振(现在单桥的时钟芯片全部集成在桥内了,只要以前老的才是14.318+时钟芯片)
EC要发出PWROK,前提条件是EC要收到HWPG(这个信号代表,所有电压正常【除CPU、集显】

你可以测一下桥内的UNCOREPWRGOOD是否为高

网友:
关注学习,希望楼主早日修好。大神快快来指导。

网友:
BIOS很好合成的

网友:
不知道你修好了没有,在官网下载了个,试试。

网友:
这种机器换桥的BIOS都要改下ME才可以正常亮机的

网友B:
95831的24脚去掉为什么能产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95831的24脚去掉为什么能产生电压

是24脚相连的电阻去掉,   去掉后如果电压正常了就说明此芯片的各项条件全都满足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已经解决了  不是BIOS的问题是桥短路了  桥的问题通过亮度调信号来判断的,,亮机后但是暗屏,之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亮机慢上,最后修暗屏发现是亮度调节信号短路到20阻值了,此信号通过一个0欧姆电阻直接进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有。。。。

谢谢各位了已经解决了  不是BIOS的问题是桥短路了  桥的问题通过亮度调信号来判断的,,亮机后但是暗屏,之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亮机慢上,最后修暗屏发现是亮度调节信号短路到20阻值了,此信号通过一个0欧姆电阻直接进桥,

网友:
我认为只要有一个信号判断出是桥出问题,亮机慢也就很大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亮机慢   改一下ME试一下吧  一般都会好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方法果断,判断故障快准。

网友C:
请问楼主ec 和桥全坏了?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ec 和桥全坏了?是不是?
是的 ec坏了导致没有CPU供电,桥坏了导致亮机慢跟暗屏

网友:
官网有自己下就可以了 技术不错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