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61-USB3P主板开机电路故障

楼主(2018-12-27):
新接到一块技嘉主板,无法开机,检查是开机电路被修过。而且修的很离谱,有哪位大侠可以解救,谢谢

网友:
不要管他修过了 按待机条件 开机时序去查

网友:
很明显这个是乱修的呀,你按开机时序来修就行啦

网友:
下面的小电阻和电容都被替换过,不知道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