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hone7手机充不进电、不认卡故障维修

楼主(2018-12-27):
iPhone7手机充不进电、不认卡故障维修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赖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7手机不认卡不充电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 7

  【故障现象】:手机充不进电、信号差在比较差的地方无服务。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一台不认卡充不进电的手机,我很认真地检测了机器的其他功能,全都属于正常。取下两个螺丝,卸下屏,取出主板查看,发现之前维修过是台 二修机器,sim卡是换过的而且还有一点歪,就是它了,先干了吧!

  用钳子把卡槽剪开,剪断,拉开,慢慢清除干净,用常温锡拖一遍,记得,不能太干净,要留点锡哦。

  找一块料板,而且要找一块拆过硬盘的料板,省事吧。拆sim卡座要倒着拆(就是板要倒着放),风枪400风速50吹卡座背面,均匀加热,大约10秒左右,用镊子轻轻取下,卡座很完美。直接放到板子上,加点焊油,旋风320,3档风速,装好以后,插入测试卡,放进后盖等等,开机有了4G网络,拨打10086通了,得了。

  现在开始维修不充电了,直接找充电芯片就对了,USB供电5V,待机电压1.8V。USB充电检测,主供电,供电启动,充电降压输出,电池电压检测,充电驱动信,CPU电量检测信号,全部都要一一检测。算了,有时要讲效率,先拆了再测。

  拿起风枪拆了,找了料板拆下一个装了上去,经测试还是充不电,别浪费时了,把U2也一块换了,再测试,有充电标志了,充电数字也有了1.2。

  两个故障都修好了。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 赖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iPhone7  手机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讲解详细,顶。。。。。。。。。。。。。。

网友A:
可以淘宝寄修吗  iPhone7 赢解id多少钱

网友:
屏障罩剪那么大干什么,不剪都可以掏的

网友:
总结:楼主使用的是望闻问切中的望   纯手工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淘宝寄修吗  iPhone7 赢解id多少钱

可以的呀,我们也有淘宝维修店的,可以选择淘宝咨询寄修也可以的

深圳迅维快修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A009
迅维快修官方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客服微信:chinafix3  QQ: 2867126052[mqq]2867126052[/mqq]
手机号:0755-27391022    座机:0755-2739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