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AIO 700-24ISH 板号IH110ST1-1.0 6050A2740501-A01工厂BIOS

楼主(2018-12-27):
淘宝购买有我自己备份的BIOS一起奉上~~希望对坛友有帮助吧 我自己备份的~!

网友(2019-03-20):
我遇到一个  南桥短路了  换了南桥 掉电  我刷以下  你这个  BIOS  试试   希望能解决啊

网友:
我的反复重启,下个试试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下一个试试好用!!!

网友A:
刷了不能用 刷了8M的 开机不出CPU电压了 原先开机1.3A左右 现在就0.4A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不能用 刷了8M的 开机不出CPU电压了 原先开机1.3A左右 现在就0.4A了

确实好用的!我这个是给人家解锁BIOS密码的 如果不行 你把你坏BIOS的ME 模块刷回去 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正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2019-06-22):
偶然收了一个坏板,鉴于不会维修,先干个BIOS试试 ,哈哈、

网友:
bios 8M的确实是坏的,我的机子以前可以显示的,刷了不亮,老是重启

网友:
我原机故障是CPU无电压,不知道会不会是BIOS程序引起的?

网友(2019-09-29):
我也遇到一台不出cpu电压的 我试试用你的bios合一个试试   是好的话我给你加分

网友C:
刷了bios还是一样不出cpu供电 我又在淘宝买了还是一样 郁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了bios还是一样不出cpu供电 我又在淘宝买了还是一样 郁闷啊

你要把你原机的me 合并到你的新BIOS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你原机的me 合并到你的新BIOS里面

试过一样不行  不知道是什么鬼问题

网友(2019-11-30):
引用 网友B:
确实好用的!我这个是给人家解锁BIOS密码的 如果不行 你把你坏BIOS的ME 模块刷回去 我也是这么做的!

解密码刷那个BIOS呢。我手上也有 一个要解密码的

网友(2020-05-01):
原故障是 无CPU 集显供电 刷了淘宝买的8M BIOS 变成开机掉电不断重启。再把原机ME替换了。刷回去可以亮机。亮机9秒左右。

网友(2020-07-08):
刷淘宝购买的这个开机反复重启无显示,这个BIOS是坏的

网友:
有人贡献出来真好

网友(2023-06-30):
看看可不可用的

网友(2023-07-30):
这个我下载的不能用  用另外一个好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4036-1-1.html
这个我得可以亮机 我是27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