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20无待机电压求助、

楼主(2018-12-27):
Thinkpad X220 无待机3v5v 电感阻值正常。
待机芯片条件正常,待机电流0.004

唯一感觉,保护隔离开Q52 G级为11v不知道正常应该为多少。

测U59,TB芯片,不发出vCC3M和VCC5M。也不正常。

求助维修思路。。。从何查起。接下来我打算换TB芯片,但不知道是不是漏了什么条件?

网友:
等高手来

网友:
保隔都没过吧

网友:
G极电压不对

网友:
g级应该24V

网友:
充电芯片。查

网友A:
Q52 G级 约为25V左右, 控制来自DCIN_DRV ,  DCIN_DRV 来自 U59 TB62514,好好的查TB62514 的工作条件和DCIN_DRV相连电路的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Q52 G级 约为25V左右, 控制来自DCIN_DRV ,  DCIN_DRV 来自 U59 TB62514,好好的查TB62514 的工作条件和DCI ...

我订了一个TB芯片,非常感谢。。。

网友B:
p沟道猫屎管  24v左右

网友:
这板子好像3V5V电容容易出问题,要么看下是不是后继有短路

网友:
换tb芯片就差不多了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Q52过去的电压只是小电流的20V,并未完全导通。顺着Q52 G极查吧,要大于20V才能让Q52完全导通。

网友:
刚刚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还是一样。我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p沟道猫屎管  24v左右

你搞错了吧。N沟道、

网友:
保护隔离开Q52 G级为11v,肯定不对,应该有23伏左右的电压。

网友:
如果隔离管的G级才11伏,那就是没过保隔,如果换了充电芯片不行再试着换一下,不行就查它的外围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tb芯片工作条件差一下

网友:
短接sd试下

网友:
我修过一个,你查g级电压来源的那个芯片条件,在散热器夹缝里有一个保险烧坏了

网友:
论坛有时序,按时序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