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C32F220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12-27):
TCL C32F220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TCL C32F220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上门修理一台TCL C32F220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是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微微闪动但没有熄灭),按遥控器及本机按键都不能开机。

  拆机检查,发现该机的电源板设计方案比较特殊,电源次级只输出12V,而3.3V是12V经U4降压稳压后获得。测量发现3.3V在3.0V处波动,12V在7-11V左右波动,怀疑是电源板带载能力差,测量U2的1脚电压在14.6-20.5V之间波动,怀疑C63性能不良,但是代换后故障不变!仔细观察U2上面的印字,非常模糊,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是什么型号!由于是上门修理,没有电路图可以参考,无奈只好将电视拉回修理。

  在网上找到了该机的维修手册,查得U2的型号是TEA1733,找到了TEA1733的资料,再次对电源板进行检查,测量5脚在1.4-2V波动,6脚在0-0.6V跳变,7脚在0.05-1.3V跳变,几乎所有的引脚电压都不正常,对U2的外围元件进行检查,没发现异常,代换D11,故障依旧,代换U7,PC2,故障不变。怀疑TEA1733有问题,但手头无此芯片,网购回芯片并换上后试机,12V及3.3V都恢复正常,至此,TCL C32F220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修复。

附上该机的数据做了备份:

网友:
非常珍贵的维修经验感谢分享 加分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