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P ML150G5 服务器开机显示LOGO就断电

楼主(2018-12-27):
收到一台HP ML 150GS服务器,之前是主板的待机5V 转3.3V稳压管坏了,找一个117芯片换好之后可亮机(在修的过程中把CPU都取了下来),亮机之后出现显示HP LOGO就断电 ,如果此时按下ESC之后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然后就断电了,断电之后机箱面板上的红灯也一直闪 ,机箱里的一个淡黄色指示灯也一直闪 ,断电之后可以按开关再次开机,现象一样,没有变化,服务器修得少,有修到过这种情况的师傅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把风扇都仔细检查过了,还每一根的一个一个的试了。

网友:
原理的5V转3V也是1117吗?有没有在1117转换3V后面挂个电容试下

网友:
先拆下独立显卡,看故障是否出现?

网友:
之前想到会不会是117提供的功率不够,还直接找了一个电源直接达3.3V,亮机还是一样的情况。无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