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维修总结

楼主(2018-12-27):
1. V星H67 无CPU供电 跑马挡19 55. 刷双BIOS 搞定
2.V星 H61MS-7680 5.1 挡19 55 刷BIOS 前2 3次基本能启动 之后挡各种代码 15 25 55 D7 9A等重启,亮机掉电故障。更换BIOS芯片重刷BIOS 解决。这个板围着这个BIOS我忙活了三个晚上。每次都是刷完 当时可以亮机了,重启又不行,总以为是BIOS没搞对,拼命的找BIOS刷,官方下的BIOS分离出来有两个文件。一直以为要把这两个文件合成才行,,,净瞎捉摸了。偶尔想起来以前看到过一个例子,BIOS芯片损坏会造成保存CMOS保存掉电 重启 所以死马当活马医,换了个BIOS解决了。。对了 换的BIOS不是同一个品牌的 容量一样 看样子BIOS芯片一般情况下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代换。
3.华硕M4A88T-M LE 内存不过 查SPD无电压 是背面3.3V烧断 补好线秒杀。本来这个板不需要上电就秒的。只是刚好灯管坏了。没换上 比较黑 没看出来断线。。。下次注意
4. ACER 品牌机 Aspire XC-605 主板 V星代工 代号MS-7869 REV1.0 不认显卡 插显卡能跑马完成 在集成显卡上可以亮机。进PE 装系统都没有认到显卡。量显卡的供电 时钟 复位 检测信号都正常 再测信号线对地值也正常,没办法了 只能去官方下载最新的BIOS刷上 结果好了。官方是BIOS是4M 而本体是8M的 需要合成才可以刷。  不管刷什么BIOS之前 都要养成保存原机BIOS的习惯,哪怕知道原机BIOS是坏了。以防下载的BIOS需要合成而原机BIOS又没有了。。。那时候就尴尬了

就更新这几个了。还有几块板子,没芯片 先不修了

网友:
看样生意不错,洗洗该睡了,一个板子折腾3天,佩服

网友:
新加入维修成员!努力 学习  争取学好

网友:
自学  回收得主板 不在意修补修好 更在意修机的过程。跟谈恋爱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