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97 R2.0 不稳定

楼主(2018-12-28):
这个主板前几天客户拿来的的,有时好有时不好,不亮的时候发现CPU 2.5V没有电压,CPU电压也没有,只有内存供电,桥供电正常,没有相应 的点位图,准备淘宝买一个研究一下,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走个接近,客户催的急

网友:
直接换板子就完事了直接换板子就完事了直接换板子就完事了直接换板子就完事了 @hfgjinggxj    换不换板子管你何事 抽哈子

网友(点评):
你还是工程师?????这个工程师怎么来的?换版还有维修人的意义么?

网友:
直接换班解决问题 这种机器还花时间高 人工不错成本啊

网友:
我有一块客户换下来的华硕M5A97 PRO,差不多一样,就是开机一个小时后画面卡顿,卡卡死,现在想卖45块包邮,不知道有兄弟要研究么?

网友:
要有2.5V 才有CPU供电  这个2.5V是3.3V或5V转换过来的

网友:
VDDA2.5V电压也可以用一个二极管把3.3v降压的

网友:
忘记说了,弄好了,居然是CPU坏了,换个CPU立马亮机了,

网友:
手氣非常好,恭喜恭喜-------------

网友:
CPU 2.5V没有电压,这个跟cpu坏了有关联么,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网友:
要有2.5V 才有CPU供电  这个2.5V是3.3V或5V转换过来的  ,但跟CPU坏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看来,不论供电如何,放电,换cpu,换内存测试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