烫手的山芋啊 华硕GL552JX 谁有这个 料板

楼主(2018-12-28):
接修商家一台华硕笔记本  主板号GL552JX ,   故障花屏  死机   重启    斜点 那种 CPU  集显 花屏.     本来 就是老客户     换内存条无果 ,没有想太多直接 加焊CPU 。。。。  额噩梦就开始了,  加焊后电流0.61  不跑码了  ????? 拆下CPU 重新植珠      后还是0.61 ????????? 问卖芯片的 说这个CPU  650 。。。。   万一买到坏的怎么办?    找商家  交换主板 最低700   我勒个去这可怎么好   客户的客户 要求  贵了 就不修  还原  NND 。

网友A:
维修有风险,加焊须谨慎。我一般这种都会和客户说风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有风险,加焊须谨慎。我一般这种都会和客户说风险

这下才害死我了  处理不好 得罪 客户 处理好要亏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下才害死我了  处理不好 得罪 客户 处理好要亏钱

这个就是你与客户沟通问题了   。板载的cpu 本身就贵    加焊之前肯定要先和客户说好 修的风险撒

网友:
就是修显卡花屏 我都要和客户说清楚的 现在是花屏 也许修了后会显示不出来 黑屏的 不上电等等  这些肯定要说清楚的  不说清楚叫你要还原就悲剧了   修不出来你不能叫我一定要还原回原来的样子  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C:
这个好像是4代I7的CPU吧,这种华硕的主板好像很贵哦,这下掉的大了,一般这种活,都是保守治疗,尽量不去动大件,风险先跟客户讲清楚,再动手,免得事后麻烦,出力不讨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4代I7的CPU吧,这种华硕的主板好像很贵哦,这下掉的大了,一般这种活,都是保守治疗,尽量不去动 ...

已经解决了 给 客户讲清楚了商量了下  他同意800多修  刚刚在二手区 看到有个兄弟在卖料板  买了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给 客户讲清楚了商量了下  他同意800多修  刚刚在二手区 看到有个兄弟在卖料板  买了张

你就算买了个料板 也不一定是好的CPU 就算换上去 也不一定换好了  换好了 也不一定能解决你的花屏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就算买了个料板 也不一定是好的CPU 就算换上去 也不一定换好了  换好了 也不一定能解决你的花屏等问题  ...

第一 料板 跟同行交流过  90%CPU  是好的   就算 坏了料板  也才200    可以买个新U   600  不会亏本   就算其他地方引起花屏   这机器有点位 我有信心修好它

网友:
板栽的U不惹为好,坏的几率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 料板 跟同行交流过  90%CPU  是好的   就算 坏了料板  也才200    可以买个新U   600  不会亏本    ...

cpu是好的 你取下来 值球 再做上去 也不一定是好的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先跟客户沟通  而且你本身经验也不够 这个U贵  而且它的晶体很容易裂的  你重新植株 弄不好 还是会裂  你买个料板回来 你也有的搞了  希望你那两百不要百花 800多能拿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