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畅想7换屏不开机

楼主(2018-12-28):
     同行的,他自已拆机换屏后,不开机……按开机键没反应。插充电器显示华为LOGO后不断重启。搞了半天,电池换过,开关排换过,尾插换过。电池触脚换过。故障依旧。
      实在搞不到了。拿来我这试试。拿到机子。先用电源表测下开机。有电流反应。前两秒是正常开机电流,屏亮了。然后黑屏,直接到了双清模式了。这个情况,推想到,可以音量键有短路。断开音量键,开机进系统了。测试试,各方面正常。 因为没有配件。只有叫同行自已换音量键,换电池了。
     本来以为可以了。谁知没一个小时,同行说,换了也不能开,一个样。刚好有事情要办,顺路过同行那里看看。 到了拿机一测。板子上的电池触脚一测,负极不接地。直接飞线接地。用电池开机。直接进双清界面了。板子音量开机触角有短。清洗下再开。正常开机。测好功能……。收工。     为表感谢,同行送了支原酒进口的红酒。笑衲了…………

网友A:
看来同行手工不怎么样,人为制造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同行手工不怎么样,人为制造的故障

手机有进水,不明显victoryvictory:

网友:
哈哈,两个故障,多故障同时出现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