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HP 820 G1 改好秒开机bios不断电

楼主(2018-12-28):
hp 820 G1 原来机器有密码 经过本人改过EN后就可以了  测试过没问题发上来分享给大家用 改过的bios需要两次开机才可以亮机

网友:
忘记发16M的上去了

网友(2019-04-01):
谢谢楼主  正需要  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我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是每次开机都要二次才开机 的吗? 还是只有第一次啊  我的是不开机键盘灯闪 感觉是BIOS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U365好用 我刷上了 原来的机器是进水了,  我刷完了故障也一样  然后拆下内存一看是内存边那块进水了  擦了一下好了   当初看状态就以为是BIOS坏了呢

网友(2019-06-04):
楼主的这个bios也会半小时掉电

网友(2021-06-28):
不知道好不好用下载试试看吧

网友(2021-12-18):
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