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50 笔记本左 CTRL 不能用

楼主(2018-12-28):
接一E450 笔记本,由于是企业使用的,因此进系统前需要按CTRL+ALT+DELETE组合键。现在左边这组合键按了没任何反应,当然也就进不了系统(其实可以按右边的)。简单测试了下,认为是键盘坏了,客户说以前进过水。刚好我手头上有另外一台E450的机子,换上键盘一样的左CTRL无效,拆开机对照图纸测量,确认没有任何断线。无奈只能刷个BIOS试试,因为其它键都正常使用,也没报多大希望,没想到刷好BIOS后,奇迹般立马就好。单个键不灵,居然跟BIOS有关,第一次见,特发此贴以供同行遇到进参考。

网友:
多谢分享,以后修机又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
多谢分享,这种问题确实少见,以后修机又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下次遇到我也会考虑bios!

网友:
这个机型应该BIOS里面可以调整吧,里面有个选项,是FN和CTRL 互换的

网友:
这还真是头一次遇到,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是特别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网友:
还原一下BIOS就可以了,不用刷BIOS

网友:
多谢了以后可以考虑刷bios了

网友A:
BIOS设置里面有项Fn 和 Ctrl 键交换的设置,估计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的这种问题,以前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里面有项Fn 和 Ctrl 键交换的设置,估计是这个原因吧

恢复出厂默认BIOS没用,一样的。我习惯对有问题的主板首先就是拨掉CMOS电池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BIOS恢复一下默认值就可以了,BIOS里面有个FN和CTRL键位互换的功能

网友B:
估计你没有找到真正问题:是在BIOS里可以FN和CTRL互换的,只要改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没有找到真正问题:是在BIOS里可以FN和CTRL互换的,只要改回来就可以了

恢复过默认设置了,没效果。不过没有看见这两个键可以互换的设置。

网友:
我觉得是BIOS里面有个CTRL跟FN互换功能被开启了,然后你刷了BIOS还原了就好了。你再进BIOS看看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