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主板内存报警维修

楼主(2018-12-28):
故障主板:华硕 B75,开机内存报警,换内存也不行!

仔细查看主板背面,发现内存供电烧毁,飞线补上!

开机测试

正常点亮!

网友:
比较少遇到这种的情况。基本换板就解决的问题的

网友:
烧断线  管子还是好的?电阻没有一起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