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主板只能正常开机的故障请大神科普

楼主(2018-12-28):
手头有一台联想的电脑主板  V星代工的

客户描述故障为:这个板子 通电后 自动加电开机  直接进系统
正常玩 咋玩都可以
但是只要你点重启电脑
正常的电脑 点了重启 应该是先关机 然后在唤醒电脑 再次进电脑
而这个主板是点了重启之后 就直接关机了 不能再次唤醒进系统 ,点了重启之后 就关机,然后不通电了,按开关没任何反应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强制关机 比如现在机器进桌面了,你按机箱开关按钮  强制给他关机
关机之后 你在按开关按钮开机 就没反应了  主板完全不通电
短接24P上的绿线也不通电
短接IO上的开机针脚也不通电
问题来了。只要你拔掉电源线 在插上电源线  它又自动唤醒  又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了
然后你强制关机 又不通电了  咋按都没反应  只能再次拔掉电源线 在插上又自动开机进系统
我通过客户的描述 我也亲自测试过,确实如此  只能插拔电源线来开机
我给换过IO芯片  换过电源管理芯片     甚至连桥都换过了      电源也换过  还是这问题
大家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没,这个联想的板子有通病没  一般这种故障是什么芯片引起的
能插拔电源线开机的话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但就是苦于找不到故障点
还是经验不够丰富啊
求大神科普
怀疑是否08门的门电路芯片有问题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看它的好坏

网友:
关机之后 你在按开关按钮开机 就没反应了  主板完全不通电 ..     这样就按照不触发来查条件。试下。

网友:
什么怪现象都有,期待楼主早日解决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掉试下!我修过这种情况,也是联想,你试试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修到一个技嘉的 ,BIOS电池没电不能二次触发。把电池换了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