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二修DELL la-c142p 秒杀 内存供电

楼主(2018-12-28):
商家才拿来说他换了内存供电芯片 但是老是不稳定有时点的亮 心里暗喜因该问题不大

看了处理的非常完美 我也要取下芯片看看板层什么情况

看到这里高兴了
看看芯片定义

中间点连接的是9脚设定电阻前呵呵笑了
避免芯片不稳定直接换一套

换前测试电压不稳有时1.4V有时1.2V波动

换后连接好设定电压 测试 完美收工

修10分钟 打字发帖20分钟 老鸟绕道

网友:
10分钟高手

网友:
胆大心细,不错的!有前途!!!!

网友:
有过孔是吧

网友:
                学习过,查得仔细

网友:
ton不稳的问题?

网友:
这飞线这么细 多少V

网友:
胆大心细,不错的!厉害

网友:
这线有点细了 怎么不用粗点的漆包线飞

网友:
看你照片中的情况我觉得芯片可以不用换,直接把上下管换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手艺不错!顶一个!!!!

网友:
没坏其他就不错了。PWM和上下管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