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0C+烧了电容档的维修

楼主(2018-12-28):
这块表跟了我9年了,其实这表挺好用挺上手的,测量起来反应快,恢复快,蜂鸣档声音响亮,一直小心爱护。
前几天修个复印机量个电容没换插孔直接量到42V上了,真是上了年纪脑子不好使了,等反应过来200UF档已经牺牲了,表有好几块,但是和这表有点小情节了心有不甘,拆表查了下电路,量电容---接地的插孔是检测输入端,毫安插孔是充电端,废了点时间找到红圈处的10欧电阻烧到3K多了,还好电压不高,不然后面的74HC14得报废

顺便找了一下电容微调和直流电压微调位置给需要的朋友

最后来个全家福,家里还有块VC97表没照进去

网友A:
老哥:我有块VC86E电阻档老跳,要怎么处理?每一次拆开擦一下金手指好一段时间(如此反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有块VC86E电阻档老跳,要怎么处理?每一次拆开擦一下金手指好一段时间(如此反复)

插孔接触不好或者表笔线不行了也会出现数字跳变,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插孔接触不好或者表笔线不行了也会出现数字跳变,你看看

确定不是这种问题的原因,是那个转盘金手指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这种问题的原因,是那个转盘金手指的原因。

这是胜利VC86E的通病,档位开关用久了容易接触不良,可用飞线法解决问题,网上有改造方法教程,自己上百度搜搜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胜利VC86E的通病,档位开关用久了容易接触不良,可用飞线法解决问题,网上有改造方法教程,自己上百 ...

能发个连接吗?或转发一下这种文章到论坛!!!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发个连接吗?或转发一下这种文章到论坛!!!谢谢

百度搜索“VC86E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搜索“VC86E改造”.....................................................................

谢谢兄弟了,这个问题搞不好我都不想用这个表了

网友:
我昨天在修9808+,都是老表扔了可惜,UM7108测电阻时表头电压只有0.55,但是电阻档有正常,没头绪,估计是基准电压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