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8):
(图片)

网友A:
EN是EC给的呀,为什么你会想到它是自己出呢,逻辑都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是EC给的呀,为什么你会想到它是自己出呢,逻辑都不对了

3脚TON没去到哪里,我就是问先有TON,还是先有EN

网友B:
TON脚连接一个电阻 来设定芯片的频率 。主要看看电阻的阻值对不对 。阻值不对会发生各种怪问题。
EN 是外部发来的。
所以一般ton脚是要电阻的阻值正常 基本不用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N脚连接一个电阻 来设定芯片的频率 。主要看看电阻的阻值对不对 。阻值不对会发生各种怪问题。
EN 是外 ...

好的,这机子是EN1,en2,有5V,结果正常的应该是3V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