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s27e360h bios

楼主(2018-12-28):
三星 s27e360h  bios

网友:
这个,能亮灯的话,就在线刷就可以了!

网友A:
最好是把屏号发来上啊,三星比较挑屏

网友:
三星的固件损坏太多了,这个备用,机器还没有修到,修到测试下,。多谢。

网友B(2019-02-12):
你好!我已经下载要怎么刷呀?要用什么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已经下载要怎么刷呀?要用什么软件?

可以用编程器刷写,也可以用软件刷写

网友D:
还是在线稳定性高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编程器刷写,也可以用软件刷写

你有软件吗?可以给我发一下吗?

网友(2019-03-20):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把屏号发来上啊,三星比较挑屏

不好意思,我怎么把屏给忘了,我找半天,没找到,不知道屏的照片放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软件吗?可以给我发一下吗?

什么软件?编程器软件吗?你自己买的编程器不带软件吗?  一般编程器都带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在线稳定性高一些

可以在线的,我是在线读取的。我一开始不以为是程序的问题所以就拆开了

网友E(2019-10-10):
刷完不亮了 原来512k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完不亮了 原来512kb啊

本来解压后就是51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