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32K11液晶电视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12-28):
海信LED32K11液晶电视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海信LED32K11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海信LED32K11故障机,故障描述液晶电视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据用户讲是在观看中电视机出现白屏,然后重新关机开机电视机就出现该故障。

  由于是指示灯不亮,于是首先检查电源,结果12v输出正常。再检查主板上面各个三端稳压器电压正常,于是只好换个数据试机,结果重写数据电视机修复。至此,海信LED32K11液晶电视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故障修复。

附上图纸数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把电路图,程序数据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