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43 四声报警 不显示电流0.4左右(分享求精华)

楼主(2018-12-28):
  前几天接到的这台笔记本,拿过来不触发,打发客人走后拆机维修!首先拆机清了coms,此时可以上电!
  意外的惊喜,此刻接上屏幕发现无法显示,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经验之谈(很多dell的机器不接显示器或者其他外设是会报警的)然后插上所有外设,此刻上机插上喇叭发现四声报警!
拔掉内存测试,发现报警两声,由于这个是低电压内存1.35V的,暂时没有代换的,然后就先没考虑内存的问题,测试内存电压各项都正常!我就不一一阐述,上图看!
然后维修陷入僵局,网上查阅3543的相关资料发现很多4声报警的案列,然后能解决的都不多,大多都是换cpu或者刷bios好的,(这里再说一点,dell四声报警是内存电压或者内存总线这一块的问题)
  此刻突然发现一篇案例,是云南一个网友发的!可是

此网友舍不得分享自己的经验,只告诉我们是电阻的问题!此刻我的内心10000个草拟吗飞过,我甚至私信他他也没有理我!这里点名批评一下这个朋友!只进不出的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现在维修陷入僵局,放了几天,偶尔闲的时候研究一下,都没有找到问题,于是打电话告诉客户换版,i5独立显卡的主板X宝报价980,可客人报价后客人放弃维修,于是我斥50元巨资收购过来!
  在我手上又放了几天,(ps:这里有个插曲,由于害怕内存的问题,我甚至加焊过他的内存,后来遇到机子互换了测试,发现内存是好的,也不是内存的问题)今天心情好拿来看看,一直思考那位网友提到的通病---电阻问题!于是再次测试了所有内存电压,还是一无所获,于是改去测试屏线插槽,无意间发现表笔压下去电流从0.4到了0.5,这显然不是意外啊!
  窃喜,哈哈! 于是接上屏线,用手按压屏线,发现亮机了!
  加焊屏线,(当然这里是自己骗自己!~~~~加焊过后可以显示,但是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这只是一个接口,即使脱焊也不至于电流上不去,于是检查屏线周围电路,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于是把周围的东西都加焊了一下,)然后敲打主板,过了半夏是测试发现果然再次不开机!
  用手按压任何芯片都没有好转,继续按压屏线接口,发现果然有效!
  观察了一下按压接口时的主板变形情况,发现可能是内存槽的问题 !但是整体按压内存槽无任何反应,。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焊内存槽!
  此时加焊的时候发现有焊点连接在了一起,于是把板子立起来 开脚!此刻发现了问题!

看图 由于修了半天了,眼睛都花了,于是用手机放大拍摄了高清图,发现第52脚氧化了,用镊子刮了一下!这次可以开机了!可以肯定,一定是他的问题了,于是直接飞线!安全放心!搞定收工!回头看了一下52脚,是一组总线

希望大家多加点分,最近有点忙,没时间上来。

   (总结一下:还是要相信自己,不要一昧的去看网上的通病,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多分享经验,这样大家可以参考自己遇到的问题,谢谢)

 会员1029062100鑫豆2023-12-25 18:52

网友:
是赞是加分吗?

网友:
帖子下面有个评分

网友:
没看到呀!!!

网友A:
我修过一个好像是3421   没修好  闲着 干了CPU  外接显示了 内屏 不显   所以 四声报警 真有可能是CPU 你这个氧化 不能算通病

网友:
发现好多机子是看出来的问题,仔细观察真的很重要

网友:
戴尔报警4声不显示的 我也遇到过很多 有换CPU好的 有刷BIOS好的 也有内存坏了的 还有就是没有修好的。 像你这个这样的我还没有遇到过。你这个应该是个例不算什么通病。只能说修主板要仔细。

网友:
能做到分享就是极好的,看过后脑子里会产生一些思路,对以后修机有帮助  感谢楼主

网友:
感谢兄弟的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B:
一般问题  不是通病

网友:
细心 有些机器就这样   头一天找不到问题 放几天就可能修好了

网友:
戴尔报警4声不显示的 。有换CPU好的 有刷BIOS好的 也有内存坏了的 还有就是没有修好的。使我明白了内存总线也会引起。

网友C:
上次修到一个和你故障一模一样的。也是内存槽氧化,但是我用示波器看了波形明显异常。我的习惯就是先看外观,这个故障排除只用了不到20分钟。

网友D:
为啥不买个内存灯座     内存有没有问题一目了然

网友:
不知道那个哥看到了会作何感想

网友:
师父功力深厚,佩服

网友:
自己观察力不行   凡事靠自己

网友:
学到了。内存不过的时候查槽子.

网友:
一般bios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一般先刷BIOS不行,才会查条件

网友:
这样的故障点也被楼主修好了,虽不是通痛,但不得不服啊。

网友:
有时候感觉看维修贴子就像是看魔术解答,只知结果后觉得就简单了,其实楼主修起来的过程真不简单,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好像是3421   没修好  闲着 干了CPU  外接显示了 内屏 不显   所以 四声报警 真有可能是CPU 你这 ...

对,如果外接显示还要查一下显示屏那边接口,我遇到过显示屏上面松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买个内存灯座     内存有没有问题一目了然

有道理啊!只是现在这块的问题太少了,几乎遇不到几个,我修了7-8年了,也没碰上几个,就没有准备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到一个和你故障一模一样的。也是内存槽氧化,但是我用示波器看了波形明显异常。我的习惯就是先看外观 ...

条件不允许啊,没有示波器,全靠一张图,一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问题  不是通病

对的,这个机子四声报警没什么通病,很多地方出问题都会这样,所以还是不要去思考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好像是3421   没修好  闲着 干了CPU  外接显示了 内屏 不显   所以 四声报警 真有可能是CPU 你这 ...

这个板子修cpu好的概率不大,因为主板薄,我们常规的bga加焊会变形接触不良,我遇到过好几块知道问题却修不好的,因为根本换不好,

网友:
很多机器是,当时怎么都没头序,放一天在拿过来,立马就能找到故障,好几回了,

网友:
估计是长期潮湿环境中使用引起的氧化,这个以后也得注意了,见过很多客户自己插拔内存引起的损坏。

网友:
给楼主分享技术加分  分析的很好

网友:
其实我也不遇到过这种问题 是一个东芝的机器  我那次第一眼就看到有发霉 测量断线了!后来直接飞线到内存上面!用手机那个线飞 还是太细 最后用通用的漆包线飞 才OK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像这种问题,我告诉你一个最快的办法,带灯内存诊断卡秒杀

网友:
发现好多机子是看出来的问题,进水发霉金手指氧化 遇到好多

网友:
厉害了这波操作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不过是双内存槽,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最好发现有个内存槽接触点凹进去了,也是总线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像这种问题,我告诉你一个最快的办法,带灯内存诊断卡秒杀
就是的,只是现在条件不允许,哈哈,在西藏设施还不够完善

网友(2019-03-18):
换槽子,很好换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2025-01-08):
算是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