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不开机请教对地阻值都打了基本正常

楼主(2018-12-28):
该查阻值基本都正常,就是单板夹电60ma漏电,单板开机60-120ma来回摆动,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松香大法没有哪个元件发热,着实不好判断哪里短路

网友:
联机看了没

网友(点评):
联机没反应啊

网友:
60毫安的待机确实是有地方短路。这个你可以尝试下分段断开测试。先把范围慢慢一步一步的缩小。

网友(点评):
能否讲的具体点,刚开始维修,小白一枚,谢谢

网友:
先修好漏电,也许有发现

网友(点评):
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不到漏电的元件啊,帮忙分析下哪个位置漏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