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基础]
初次维修8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8-12-28):
有一个液晶电子门铃显示器,通电后图像正常显示十几秒钟后花屏,但是OSD显示正常,测电压正常,轻敲板子,图像无变化,可以判断无虚焊,现无从下手,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什么年代  你以为在维修CRT的显示器啊 ;)  还轻敲    刷个系统试试吧   系统问题多

网友:
这个界面像是摄像头的画面,拔掉摄像头试了吗

网友:
通电后图像可以正常显示1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