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白苹果重启

楼主(2018-12-28):
iphone7 白苹果重启 开机电流最高300 500ma然后跳变0 重复这个电流值  显示电路没有问题  测得基带电源15路LDO供电为无电压  二极管打值正常 5路S供电为0  打值正常 更换基带电源后故障依旧

网友:
楼主的话没有说完?怎么虎头蛇尾的?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些数据指向基带

网友A:
不过500归零基带问题

网友B:
先刷机看报错  如果没资料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机看报错  如果没资料的话

报错-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500归零基带问题

刷机报错-1 确实是基带问题

网友:
-1换下基带晶振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报错-1 确实是基带问题

拆硬盘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