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乱跳菜单

楼主(2018-12-28):
长城显示器乱跳菜单  显示正常  就是乱跳菜单  大师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一体板子那种。。。。。。。。。。。。。。

网友:
拔掉按键板一样还是跳。。。。。。。。。。。。。

网友:
我有遇到过这样的AOC 刷完就可以了。你找找有没有MCU刷一下。客户MCU备份。

网友:
刷下程序  不是开关问题 程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