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6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12-29):
今天比较忙!晚上加班修到同行拿过来的米6 手机是摔过的 不开机!

上电跑电流 0.21A放手归零……

跑这个电流难到是CPU没有发出维持信号和复位给PM8998电源……测试了一下CPU输入信号有没有阻值低!或者对地!发现阻值都正常木有对地
不是CPU问题那还有继续修下去的希望……不是CPU那应该是PM8998大电源IC没有输出主要1V和0.8V负供电 主供电已经有了!如果没有电流不会跑0.21A 而是0.12A放手直接归零!或者是0.06归零!0.06A归零这个电流,大多都是后级短路~把电压拉低保护!不给跑!如果继续给跑手机就得爆炸!起火……应该是这个原理!如果说得不还请各位大神纠正……

拆了盖子 看一下 0.8V没有供电!电感掉点了!难怪上家搞了一个星期才肯放过来!这300大洋难赚啊!跑这个电流有好多搞维修第一部就干CPU先对吧?因为上家已经搞过CPU了!到我这里我就没有去怀疑CPU接触不良了!直接找供电!先修好CPU和内存供电正常!在去考虑其他!

换好电感上电跑电流 !

开机电流跑正常背光28V也出来了!装机测试

装屏测试

正常开机

小米6不开机故障有很多!只要有清晰的维修思路!基本上维修起来不难!难就难在接手过来直接干CPU 疯枪420度一阵乱吹 等主板一凉快速装屏看开机不……不开机直接扔一边的那种维修师只合适捡一些死鱼…换换尾插之类的……没有多余的……

这MSM8998CPU爱坏……半个月换下来的 !如今换高通MSM8998CPU无法写基带!漏洞已经堵上了!还没有找到好办法pojie……同时也欢迎各位大神们一起讨论……有需要的站内留言……

网友A:
若有  "米6原理图"   一并附上 就更完美了。。。

网友:
感觉夹子,夹的有点粗爆吧。。。。。。。。。。。。。。。

网友:
楼主修小米很专业阿,向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B:
那您的意思是,现在小米6CPU坏了就废了呗!换CPU也不能用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您的意思是,现在小米6CPU坏了就废了呗!换CPU也不能用是吗?

可以用WiFi功能电话功能失效!

网友B:
只能当小平板用呗,楼主在哪做?技术好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当小平板用呗,楼主在哪做?技术好高呀!!!

技术一般!修通货的

网友B:
这张照片是怎么给主板供电的?没看懂

网友:
水平高,还很谦虚!!更让人敬佩!!!

网友:
能否加您个微信,明年也打算接手机业务,也许可以合作,修不好发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张照片是怎么给主板供电的?没看懂

图片4上面有自己注意看一下!

网友:
楼主厉害,修罗那么多板子,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我怎么可以和你学习哈

网友:
我的p9開機一百定住,是哪裡問題大神?電源換了,CPU字據重做了

网友(2019-08-11):
引用 网友A:
若有  "米6原理图"   一并附上 就更完美了。。。

小米6的图纸在这里勒。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赠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