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完修手机,想给家里来点福利,求教!

楼主(2018-12-29):
刚刚在实地学了3个月的手机修理,回家后暂时开不了店,想把家里坏了好多的LED灯修修,给老婆点信心,路过大神们有没这方面的资料指引下,电路老白了!

网友:
你倒是拍几张照片啊,哪种灯?是天花板的大灯还是小台灯?

网友:
这是论坛一个分析LED灯的帖子,分析的很透彻

淘宝 24W LED灯芯拆解 并附恒流源电路分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443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A:
LED灯珠坏的比较多。 【多个LED灯珠串联使用,若其中一个LED灯珠(烧坏)开路就不亮】

网友B:
你去实地学学LED灯维修!             修什么手机  家里就2部手机

网友:
    就这两种灯,大的吊灯和小的牛眼灯,坏了好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ED灯珠坏的比较多。 【多个LED灯珠串联使用,若其中一个LED灯珠(烧坏)开路就不亮】

是不是开路了的,短接绕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实地学学LED灯维修!             修什么手机  家里就2部手机

手机要修,灯也要修,都有老多的了,话说一年儿子已经摔了两部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开路了的,短接绕过就可以了?

这个简单 直接换灯珠就行了                  ................

网友C:
多谢各位指点,已经修好了6个牛眼灯,一副挂灯,学维修还没挣到钱,起码开始给家里省钱了,也是成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谢各位指点,已经修好了6个牛眼灯,一副挂灯,学维修还没挣到钱,起码开始给家里省钱了,也是成绩!{ ...

修LED客厅的大吸顶灯,比修主板赚的多。那灯买的都很贵,300-500很正常,欧式的,上千的都有。
原理很简单。我已经接修了好几个了。修一个100元,客户都不带还价的。这个东西坏了,很多人找不到修灯的地方。修家电的,街上基本快消失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LED客厅的大吸顶灯,比修主板赚的多。那灯买的都很贵,300-500很正常,欧式的,上千的都有。
原理 ...

就是就是,有道理,可以做个新财路啊。。。。

网友:
同白!我的理想是学完后在老家开个修理部,芯片级维修电风扇、电饭锅、空调、热得快!: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