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32F3300CE反屏程序

楼主(2018-12-29):
首先把程序MTKDTV.bin文件拷贝到U盘,再把U盘插入USB接口(标注有升级的端口),打开电视电源,把电视机调到TV状态,按遥控器菜单键,出现菜单后输入“2、0、0、8”后进入总线菜单(按数字键的节奏不要太快),再按压遥控器上下键选择USB升级,之后选择软件升级,等待3~5分钟升级完成后机器会自动重启(升级过程有可能黑屏,电源指示灯闪烁都是正常的,切记升级过程中不可强制断电)。重启后图像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