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清华同方超锐T45 板号ct4SVC1 淘宝买的原厂BIOS

楼主(2018-12-29):
清华同方超锐T45 板号ct4SVC1 淘宝买的原厂BIOS,原故障是跑码不显示,在淘宝买了个原厂BIOS,刷上去还是一样跑码不显,待测!!!

3.84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4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2019-07-29):
亲测   能用 不过BIOS里面没有MAC地址

网友(2019-12-07):
楼主,同方超锐T45的笔记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待机偏高不触发,有没有修到过?保修过很多台这样的机器,自己修过一次没查出来故障,没图纸,

网友B:
已经验证 正常开机OK

网友(2020-03-04):
有图纸吗?  我的主板过保护隔离没待机电压

网友(2020-04-03):
引用 网友A:
亲测   能用 不过BIOS里面没有MAC地址

没有MAC地址要怎么搞 我也刷了 连板载的网卡都识别不了 BIOS里面也没有MAC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验证 正常开机OK

你的刷完能识别板载网卡吗 ?

网友(2021-03-24):
加一个mac地址不就好了吗  搞电脑的这点东西也不会   真的服了

网友(2021-11-15):
bios经过测试 开机速度快  就是有线网卡认不到了  无线网卡正常  还好客户只用无线

网友(2023-09-08):
BIOS能用,显示快。
集显BIOS,不能认有线网卡,无线网卡OK。
我的机器:清华同方超锐T45-GC-19016,有独显。写后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不到有线网卡和独显。
原始故障BIOS W25Q64FV本体坏,只能让客户就这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