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lus屏幕有一行触摸不灵

楼主(2018-12-29):
iphone6plus屏幕有一行触摸不灵,是黑触摸线路模块有问题还是白触摸有问题呢?

网友:
一般是黑触摸问题

网友:
黑触摸M1脚

网友:
先看看黑触摸和白触摸中间的一排滤波电容有没有虚焊或者坏的,排除滤波电容换黑触摸试试

网友:
某行某列不灵,请查黑触摸与白触摸的连接(也就是两者中间的电容是否断线或者短路),其次查触摸座阻值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触摸能滑动说明黑白触摸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https://m.tb.cn/h.3tWqCIr?sm=2f4133    搞个仪器检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