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v310-14IBK独显BIOS

楼主(2018-12-29):
联想v310-14IBK独显BIOS,7代I5,我的版号是DAOLV6MB6F0,淘宝买的6E0,会重启几次,然后秒亮,论坛下了几个刷了不是开机慢就是不显示。

联想V310-DA0LV6MB6E0 .rar

网友:
测试了下,我的6F0的板子网卡识别不了,开机是快,有6E0主板的可以试下
  最后拿原机BIOS合成了个,附上

网友(2019-02-15):
亮机慢·················后面这个 前面没试

网友(2019-05-09):
这第一个可以亮机 , 亮机也快...唯一就是楼主说的 找不到无线网卡........比较悲哀

网友(2020-12-03):
我验证一下第二个开机慢的,好的,我改个快的发上

网友:
很遗憾两个BIOS用在我机子都是掉电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