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3 yoga 14开机报blinitializelibrary failed 0xc0000229

楼主(2018-12-29):
开机报这个blinitializelibrary failed 0xc0000229,无限重启

网友:
没人啊 ,自己顶个................................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太含糊了,装没装系统啊,说不定还是系统坏了,要么可能是硬盘坏道,先软件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太含糊了,装没装系统啊,说不定还是系统坏了,要么可能是硬盘坏道,先软件解决啊

没法装,进PE或者装安装版的都报这个错误。一进U盘或者硬盘就报这个错误,接着重启,反复这样。硬盘也换过

网友B:
进PE--是能进入,还是没等进入就报错?换的硬盘,是新装的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是能进入,还是没等进入就报错?换的硬盘,是新装的系统吗?

不能进入PE,还没进就报错
换没换硬盘不知道,客户拿来就是这样,他也没说

网友C:
和你一样的故障,搞不定,最后换板子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你一样的故障,搞不定,最后换板子解决问题了

我也是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