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 无复位

楼主(2018-12-29):
拿板转一下停重复。测得供电正常,时钟正常,pci-e a11脚无3.3v复位,桥不热没工作,下了点位位图先去测了cpu供电芯片那里的10脚PG信号发现不正常,跑下线路跑到三极管和电阻那里,测量发现822那个电阻只有一百多欧果断换之电压恢复正常。听到滴的一声接屏亮机。下的点位图大至一样有些位置不一样。

网友:
发现822那个电阻只有一百多欧,电阻变小还很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