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a-ie35 修好放一段时间不开机

楼主(2018-12-29):
b75a-ie35 修好放一段时间不开机 原来是无核显供电 刷了bios 修好了 放了一段时间客户来取 不开机了

网友:
换个电池就好了,很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放没电了呢?来学习学习技术

网友:
V星的板子你想轻松搞定是需要运气的。如果不触发,试试换个电池,V星主板电池参与开机。 还不行就好好测电路吧

网友(2019-02-20):
参考的条件太少。比如无CPU电压还是无OK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