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 CP140

楼主(2018-12-29):
销售
数量: 1
单价: 150
进行状态: 进行中
设备类型: 电脑
所在地点: 河北邯郸峰峰
手机号码: 15033853146

坏的,机器5V供电,上错电流了。5A大短路,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不上电流。有要的吗、

网友A:
你们第一次插可调试机子的时候都是19V不限流直接给的吗  遇到过好几个了  同行把板子烧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第一次插可调试机子的时候都是19V不限流直接给的吗  遇到过好几个了  同行把板子烧穿的

修完机器,顺手了。忘调电压了。就搞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完机器,顺手了。忘调电压了。就搞死了。

新年快乐...祝你在新的一年不要再犯同样错误了 hhh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年快乐...祝你在新的一年不要再犯同样错误了 hhhh

新年快乐,应该不会了。                                                                    。